请教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接线图

楼主(2006-05-13):
哪位曾经做过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不知道外部如何接线,输入端是否将com口通过开关直接和x端连接即可,FX2N的继电器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和步进电机驱动器连接需要中间接电阻吗?有相应的参考图最好,谢谢各位!急需

网友A:
需用脉冲模块或fx1s的都是可以的阿!

网友B:
我做过。S7-200与CPM*A的
接不接电阻要看电源,是限流,一般DC24V/12V都加,05V就不需要拉

网友C:
如果用PLC直接控制步进电机,要用晶体管输出的。
FX2N输出频率10-20KHz
FX1S、1N输出频率10-100KHz QQ:505122029

网友D:
我做过很多.如定长送料,是用三菱FX1S、或FX1NPLC.是双脉冲晶体管输出型.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口是5V的,就不用加电阻,其它电源就要加电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现在没有晶体管输出的plc,只有继电器输出,因为是做试验,所以想暂时用继电器输出控制,请教大家,继电器控制能不能行,晶体管输出电压是多少?频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E:
就像前面几位大虾所说的那样!要想精确控制步进电机的话就必须要用晶体管发脉冲来控制!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那可以采用模拟量控制,如果要变频器来进行控制的话那就涉及到A/D D/A转换了,但你用的是步进电机,所以我觉得如果用一般的控制的话就有点浪费了,当然你如果真想用继电器控制的话也可以,控制可能 会出现跳步或丢步的可能,请斟酌使用!

网友F:
各位大侠,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sunyankai001@126.com

网友G:
我做过FX1N的 很好用

网友H:
事实上晶体管的要比继电器好的多,所以还是用晶体管的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请问哪位大侠做过用继电器控制的程序能给我一份参考的接线示意图吗和控制程序?不胜感激!非常急用.我是通过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I(2007-11-29):
能给我发一份用晶体管输出控制的程序和给我一份参考的接线示意图吗和控制程序吗?
liaoninggongcheng@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J:
哪位有呀,我也想要一份呀,多谢.
chengonzheng@163.com

网友K:
说什么呢, 给驱动器发个脉冲+方向不就行了吗?
想闭环在加个编码器。

网友:
作为PLC连接驱动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比如使用台达PLC(三菱系也是一样),连接Y0,和C0到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另外找个开关节点如Y2,C2接到驱动器的方向端。PLC一定采用晶体管的输出方式,因为大部分TTL电平,所以一般是5V电平,至于三菱的输出电压是多少,看你接的电源来决定。利用PLSR或者PLSY或者PWM等命令输出脉冲就OK了

网友L:
我也在努力学习伺服控制的知识,有些相关资料,QQ:5634889 相互学习提高

网友M(2008-04-24):
各位高手 给我也发一分  三菱FX2n40MT控制三个 步进电机(不同时工作)实现正反转 单步  连续 手动 自动的接线图 发到lzg_0917@126.com  可以电话联系 有重谢 13684714232

网友N(2008-11-20):
各位高手 给我也发一分 三菱FX2n40MT控制1个 步进电机(不同时工作)实现正反转 单步 连续 手动 自动的接线图 发到mmggwz@126.com 可以电话联系 有重谢

网友O:
请下各位大虾,晶体管输出的PLC用PLSR,不用驱动器能直截控制步进电机吗?与步进电机的功率有关吗?在问下,用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时,驱动器的功率与步进电机的功率有关系吗?谢谢各位大虾,我正在学,xiejun123ggi@163.com

网友P:
形成回路就OK了。。

网友Q(2009-01-14):
各位同行你们好能帮我发一份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详细接线图与PLC程序吗,发到wujun3930148@163.com     要求能够实现正、反、停,和速度快慢控制大约1分钟很均匀的转一周,小弟不慎感激。

网友R(2009-03-28):
寻找!!!!

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详细接线图与PLC程序

以及步进电机控制器详细说明书

谢谢       邮箱:yangzhisang@163.com

网友S:
三菱PLCFX2N-128刚开始手动正常自动正常由自动切换到单步时程序灯亮一下输出停止.但以后再次切换后均正常请问何故

网友T:
有谁知道西门子PLC S7-200系列CPU224的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连线。知道的发份给我,万分感激。

我、wangchenyu519@126.com

网友U:
能给我发一份用晶体管输出控制的程序和给我一份参考的接线示意图吗和控制程序,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详细接线图与PLC程序,谢谢大家gx@gx-dz.cn

网友V(2009-05-06):
请给我一份PLC步进电机的位置控制连接图和梯形图。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W:
看看。。。。 做为了解顶。

www.plcdl.com  菱新机电   特价处理编程电缆。QQ:821988027    13166096323

网友X:
各位同行你们好能帮我发一份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详细接线图与PLC程序吗,发到weizhuofuwzf@163.com要求能够实现正、反、停,和速度快慢控制大约1分钟很均匀的转一周,小弟不慎感激。

网友Y:
各位大侠能发一份用三菱PLC控制2个步进电机的详细接线图和PLC程序吗,请发wang.612324@163.com要求能实现正反转、停止、加速、减速,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Z:
三菱编程手册有使用实例,怎么都这么难

网友AA:
哪位大侠能帮忙发一份s7-200控制两台步进电机的接线图吗,最好是硬件环分的。

网友AB(2009-06-11):
引用 网友AC: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关于作为PLC连接驱动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比如使用台达PLC(三菱系也是一样),连接Y0,和C0到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另外找个开关节点如Y2,C2接到驱动器的方向端。PLC一定采用晶体管的输出方式,因为大部分TTL电平,所以一般是5V电平,至于三菱的输出电压是多少,看你接的电源来决定。利用PLSR或者PLSY或者PWM等命令输出脉冲就OK了

我是刚开始学PLC的,问的问题可能比较肤浅,我想请问一下 Y0和CO如何与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就是哪个接正端哪个接负端?谢谢拉

网友AD(2009-08-08):
能给我发一份用晶体管输出控制的程序和给我一份参考的接线示意图吗和控制程序,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详细接线图与PLC程序,谢谢大家wangxueguang211@163.com

网友AE(2010-03-11):
能给我发一份用晶体管输出控制的程序和给我一份参考的接线示意图吗和控制程序,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详细接线图与PLC程序,谢谢大家wjm790606@163.com

网友AE:
能给我发一份用晶体管输出控制的程序和给我一份参考的接线示意图吗和控制程序,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详细接线图与PLC程序,谢谢大家wjm4\790606@163.com

网友AF:
先看梯形图没用!要看步进使用手册!

网友AG(2010-07-07):
各位师傅、高手们: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三菱PLCFX1S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图,可在触摸屏上调整速度及调整动作距离。

能帮我的忙吗

谢谢高手们

nxz520520@163.com

网友AH(2011-04-26):
大侠们发一份给我

网友AH:
大侠们发份FX1N PLC闭环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网友AH:
加我的Q258517130大家讨论下

网友AI:
我这里有的  要吗

网友AJ(2011-05-31):
引用 网友AI:
关于我这里有的  要吗

可以给我份吗??O(∩_∩)O谢谢

honglangwt@163.com

网友AK:
虫子哥,我也需要,lwj3445168@126.com

网友AL(2011-10-05):
各位师傅、高手们: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三菱PLCFX1S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图,可在触摸屏上调整速度及调整动作距离。

能帮我的忙吗

谢谢高手们

邮箱:acbe54321@163.com

网友AM:
大家好!我想学习plc,和步进驱动,不懂怎么连接和编程,想求这方面的实例,有那位高手有呀,不胜感激,谢谢

邮箱;zaotangcun@163.com

网友AN:
接脉冲和方向就行了啊!

我有程序!有时间传到网上!

网友AO(2012-12-02):
求三菱plc FX1N-24MT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接线图,开关电源是NES-200-24 8.8A的,谢谢

邮箱1204925228@qq.com

网友AP:
Fx2n系列的控制步进电机,通过驱动器。求程序

网友AQ(2015-03-26):
感谢楼猪的分享,好人

网友AR:
看得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