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笔验电的问题

楼主(2006-05-13):
本人是一个菜鸟。想问一个师付,前两天问我关于电笔的问题。
用电笔验电时,当人双脚离地(跳起),电笔指示灯就会灭,说明未形成回路。
可是当我坐在一张木制椅子上且双脚离地时,有电笔验电,电笔指示灯却是亮的。
请问这是为什么,难道说木椅子它导电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网友A:
你做过试验跳起灯会灭吗?

网友B:
木椅潮湿也会的

网友C:
我曾经在梯子上,绝缘梯子,使用电笔测,一样会亮的。

网友D:
应该是亮得强度不同.

楼主:
电笔亮度是一样的。我今天又试了试。

网友E:
那要看你测的是哪一相线,如果是L就是离地也会,如果是N的话就就不会,还有就是你的椅子是不是绝缘的??也就只有这两个可能了

网友F:
如果你用的是数字的就不奇怪了,氖泡的电笔是不会亮的。

网友G:
60V以上氖泡的电笔才会亮,估计做椅子上不会亮的啊!

网友H:
电容放电

楼主:
是火线,且用得是普通电笔。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跳起也就是双脚离地就不亮了

网友I:
站在绝缘垫上,用氖泡的电笔还是会亮

网友J:
晕!!!
木头的电阻+人体电阻还在测电笔氖泡亮的条件下!
不误以为木头就是绝缘

网友K:
氖泡的阻抗很大,只要很小的电流就可使它发亮,人的阻抗相对来讲很小人与大地间的电容就可使氖泡发光的。

网友L:
电笔验电,只要有60V电压它就亮。人站在绝缘上,电笔之间就有电压,除非你双脚离地。
----期待有高见。

网友M:
反正亮了大家就要小心

网友N:
我有一次在竹梯上拿电笔验电,就不亮,手碰了一下墙壁才亮.

网友O:
   氖泡亮=人体电阻+木椅电阻+湿气电阻+大地电容

网友P:
我也遇到过,在木梯上使用电笔是电笔不亮。用接触了一下墙壁才亮了。可能是木梯绝缘的原因吧。

网友Q:
氖泡亮=人体电阻+木椅电阻+湿气电阻+大地电容--------支持!!!

网友R:
氖泡亮=人体电阻+木椅电阻+湿气电阻+大地电容
我也顶。

网友S:
支持江苏工控!!!

网友T:
这个实验很有创意,建议经常做,能锻炼身体!

网友U:
每个人的人体电阻是不一样的,建议楼主再换两个人试一下,看结果怎样

网友V(2006-06-12):
支持:氖泡亮=人体电阻+木椅电阻+湿气电阻+大地电容

网友W:
氖泡亮=人体电阻+木椅电阻+湿气电阻+大地电容
那人跳起来也有湿气电阻,那电笔怎么不亮呢

网友X:
木头只是电阻大,不是没有电阻

网友Y:
有意思,我也试试

网友Z:
如果你用护套线的一根线接L线看看其它的三个头用电笔测量是不是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