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压敏电阻自制家庭防雷保护

楼主(2006-05-13):
我想在家里电源总开关后加装压敏电阻,用作防雷不知是否有用,以下三种接法那种正确:
1   在L,N之间并一个压敏电阻
2   在L,E之间和N,E之间各并一个压敏电阻
3   1,2两种方法同时用

压敏电阻参数如何选择,手头上有现成的MYG10K681多个,合适吗?

网友A:
个人认为是2
你的压敏规格不符合要求

楼主:
请问家用应选用那种型号,或要满足什么参数。

楼主:
在废旧电路板上找到型号为
  MYL1
 3-471
不知是否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