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系统电源模块选择

楼主(2006-05-13):
在BR系统的电源模块类型有220V电源模块和24V电源模块两种,选用哪种类型好呢

网友A:
两者的功能没有任何区别,可以根据自身电器柜的设计选购.

楼主:
根据我的经验好象220V好一点,24V电源模块前的220转为24V的整流器容易损坏

网友A:
24V电源的输入端本来就是24V直流的,何来220转24的整流器?

楼主:
现场大多都用220V的UPS电源,220V经过整流变成24V才能提供给24V电源模块。

整流器容易损坏,再更换损坏件后BR系统的CPU报ERROR,不能启动,要重新装载程序后才能恢复正常。

所以还是220V电源模块好

网友A:
o,是这样啊,开关电源选择的确很重要

网友B(2007-03-05):
可以选择良好的24V电源阿~~
我觉得选用何种电源模块应该和自己搭建的系统和选用的数字I/O有关,看那种更适合自己。

网友C:
场大多都用220V的UPS电源,220V经过整流变成24V才能提供给24V电源模块。
整流器容易损坏,再更换损坏件后BR系统的CPU报ERROR,不能启动,要重新装载程序后才能恢复正常。
我没有碰到以上的问题,以后值得留意!

有没有试过冷启后能否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