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如何设置点击VIEW就可以直接出现画面

楼主(2006-05-13):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设置才能点击VIEW就可以直接出现画面,而不用手动点击才能调出画面。。请大家帮帮我这个新手菜鸟。。。非常感谢!

网友A:
命令行方式,可用view C:\scada\
或建立快捷方方式
QQ:631419330

楼主:
请问在哪里输入这个命令呢?说具体点好吗?我是新人!

网友B:
在设置里面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组态王的安装路径下找到Touchview.exe,右键建立快捷方式,把该图标放到桌面即可.

网友B(2006-06-16):
设置里面有阿,当你设定好初始画面就可以了阿

网友D:
下面引用由glideboy在 2006-5-25 17:05:00 发表的内容:
在设置里面设置就可以了
--------------------------------------------------------------------------------------------
正解

网友E:
在运行设置里面设置好初始画面就行了,如果不设置初始画面,就需要打开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