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步进电机的推力来控制阀芯的位移问题

楼主(2006-05-13):
[/b][b]关于用步进电机的推力来控制阀芯的位移问题
我想用二相混合式直线步进电机来控制阀门阀芯的位移,借此来改变燃气流量
但是一般步进电机控制中都是步数位移控制,而我的应该是控制步进电机作用于阀芯的推力,这个推力是电磁推力吗?我应该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我的思路对吗?很困惑啊
而且一直没有找到关于计算步进电机电磁推力与输入的数学关系式。

本人对步进电机的知识实在有限,请高手不吝赐教啊。谢谢[/b]

网友A:
步进电机还是用做位移控制,而且,在一的应用中,用位置控制好象也可以,为什么想到推力控制?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做一个类似伺服阀的东西?如果是,你需要有反馈原件,反馈通过系统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置已达到对流体的控制,步进电机是不能直接控制推力的。

楼主:
我是想控制一个燃气比例阀,想用步进电机来驱动燃气比例阀。用燃气比例阀来控制燃气流量,燃气流量改变,从而改变了喷管产生的推力。总的前提是:阀芯位移和喷管出口推力成正比。想先做个简单的开环。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
谢谢两位给我回答,还以为没人理了呢。
那么您认为应该用什么来驱动燃气阀呢?响应比较快,质量又比较轻呢?

楼主:
想到要控制推力,是因为阀芯受力分析中,受到步进电机的电磁推力。我以为是控制推力呢。
唉,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我应该怎么设计这个系统呢?

网友C:
看你的想法,好像还得用隔爆或防爆电机来做,普通防护等级的电机很可能在漏气时引爆设备!
控制比例阀没什么难度,关键看你的机械结构是怎么做,直线步进、旋转步进度可以,力要求多大?

楼主:
  要求设计一个燃气比例阀,要求只有两点,喷管输出推力:500N,燃气比例阀最大位移:8mm,且推力和位移成比例关系。比例阀在5~10ms内关断。我这的燃气温度很高,达到1500K。我上午找人讨论了一下,又归结到了应该推公式。
  好像最终是比例阀的结构设计,推出推力和阀芯位移的数学关系式,再想办法把它弄成比例关系。
  谢谢了,这只是个虚拟的设计阶段,还没有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