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大佬们请指点,指点

楼主(2006-05-13):
本人现在用北京亚控组态6.5和30-fx2n-plc通讯ok的情况下。只能监视PLC数据寄存器的值而不能写入数据到PLC数据寄存器里面。为啥呢?

网友A:
我想有这两种可能吧
一是建立变量的时候,读写属性要选择读写,你是不是只选择了只读?
二是数据类型设置不正确

楼主:
TO:努海孤鸿
知道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