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5000电源

楼主(2006-05-13):
一台丹佛斯变频器VLT5000-1.5KW,上电电源不起振,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直流电压有吗?如果没有或偏低那你就要看一下主回路充电电路和整流桥了,以上都没问题再查开关电源,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如果整流没坏的话就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欢迎致电: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