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编程疑难

楼主(2006-05-13):
    我是PLC的初学者,现在我有一个F20PE的手持编程器(带线缆),一台FX2N-48MR的PLC(旧机子上淘汰的)。现在我能读出PLC内的程序,但无法删除。

    我想把旧程序删除,把自己编写的程序输入里面,我还需要什么硬件啊?

    谢谢!

网友A:
我的办法比较土,就是直接重新写入,删除的话就写入空指令。

网友B:
不要别的硬件了。
把需要的程序写进去,原来的程序就被覆盖了。

网友C:
在软件上编一个新程序,写到PLC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感谢“民工、王岩、fanhongqi”三位大哥的回贴。

可是,我在进入“联机”工作状态的时候,它有两个提示:
1、以只读方式进入(不能选中“W”、“Ins”、“Del”功能);
2、以可写方式进入,但要求输入密码。

再者,脱机编辑的程序,用什么功能才能写到PLC里面呢?

谢谢!

网友D:
当编程器显示屏上出现要求你输入密码的对话时,你摁8次空格键(也叫“逗号”键),然后一路摁“GO”键就完成了“全清除”的操作。然后你就可写入新程序了。

网友E:
楼上说得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