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风,打雷对系统有何影响

楼主(2006-05-13):
  我在浙江永康一家轧钢厂遇到过一种情况,我们公司为这家厂家的450轧机配套了一套控制柜,用的是590直流调速器,LG的PLC.一遇到台风或打雷的天气,这台轧机就不能工作,电机的励磁电流,电枢电流都抖动,过了这个天气就好了.我到现场后,曾经用示波器和偕波分析仪看过电网,电网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干扰问题,要求厂家重新打三米以下的地桩,重新接地.处理后,遇到这种天气还是轧机不行.所以这家到现在还处理未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天气潮湿,结露等造成的

网友B:
“曾经用示波器和偕波分析仪看过电网,电网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是在台风或打雷的天气中测的吗?

楼主:
肯定是在这种天气后去的了,潮湿是不可能的,现场环境什么都很好.

网友C:
建议咨询一下非尼克斯的技术人员,他们对防雷做得很好

楼主:
这好象与防雷没多大关系,应该还是在漏电和干扰这一块.

网友C:
你可以咨询一下,有没有关系人家会给你一个解释

网友D:
请教,在打雷天气下,配电房低压总开关跳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谢了,谢工。不过问题好象不出在这边,因为我在现场考虑过这问题,所以要求客户重打地桩,并且把每个接地点都查了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