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06-05-13):
我在浙江绍兴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是一套550的四连轧轧机,工控配置是590调速器,LG的PLC。三号轧机是基准机,在三月份,三号轧机每隔几天,无故障跳闸,重新启动生产照常。590也无任何报警。到现场后,观察了一下电网和温度,都没什么问题,所以也没做什么处理。前几天打电话回馈,客户说这俩个月就只跳过一次,都正常。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是否有一干扰

网友B:
有对地漏电

楼主:
干扰和对地这块我早就考虑进去了。柜子接地都是用单独地桩,并不是像一般公司所有的设备工厂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见过一台绕线机。也是不定期跳闸,重启后正常。最后一查发现电源线有时对地漏电。有时又是好的。原因为接线时电源线胶皮破裂。振动后产生对地漏电。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干扰,建议细查

网友E:
电网干扰,细查一下!

网友F:
是所有的电源动作还是只有三号机

楼主:
就是三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