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6-05-13):
刘老师和各位高手:
我想找一种元器件,能够把输入频率不断变化(0-500K)的脉冲信号实时的转化成向对应的0-10V的电压信号,(当然滞后2-3微妙也可以).请高手指点,谢谢.
刘老师有空吗?????

网友A:
哦,你是上海的吗?是的话问问你们的业内人士。
因为一年前上海那边用国这样的东西,那东西用的很少
你要的话,可以再帮你找下图纸,不过可能不免费。
13815106062 周

网友B:
你要什么精度?想花多少钱?如果要求和经费都不高,可以买个频压转换的片子(比如,FV32)自己做。
滞后2-3微秒?就算 500K 好了,一个周期也就2微秒,在这期间理论上(已经不用分析器件的延迟之类的东西了)能发现频率变化吗?我觉得,你的要求不太现实。

网友C:
刘老师说的没错,用个F/V芯片最简单了,至于精度,模拟信号的东西在传输的时候总有失真,精度不是太差的就可以拉。所以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另外还有一款芯片,LM2917N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下载PDF对比着看吧。
至于速度,“滞后2-3微秒”,那要看到信号变化速度了,模拟信号跟踪到脉冲频率的百分之几十的时候的滞后?

网友C:
你是想把脉冲输出型的卡接到模拟输入型的伺服驱动器上吗?如果是这样,你还需要信号调理,用方向信号使电压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