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在造纸机控制中八台变频器要求同步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6-05-13):
(无正文)

网友A:
用台达的同步控制器;010-62632247  13261334384

网友B:
艾默生变频器及汇川变频器内带同步功能,如低速的话直接就可以用上;高速要做同步艾默生变频器需加PROFIBUS总线转换单元.

网友C:
简单!
zhan_hong@sina.com.cn

网友D:
一般不用同步控制器,几台变频器连载一起就可以了,有事请联QQ27146236

网友E:
最简单变频器加PG卡,电机采用编码反馈,以某一台为基数。

网友F:
实现速度同步通过软件编程,
   我公司是专门做造纸传动的,如需要帮忙请联系13795247765。QQ

网友G:
杨师傅说的对,用同步控制器,再用张力控制器的信号作同步控制器的反馈输入进行设置就行了。

网友H:
如果不是高精度造纸,用变频互连即可.

网友I:
丹佛斯VLT5000加同步定位卡,可以用总线方式控制,最好选用直流共享型能量回馈,具体可邮件联系

网友J:
如果不是高精度造纸,用变频互连即可.
高华峰010-68330968  13501098410

网友K:
 如果不是高精度造纸,可以加装像印染设备中的松紧架。

网友L:
没有那么简单,同步必须根据各段张力、申缩率和累计误差进行控制。

网友M:
最好还是用同步了,不然的话生产会带来很多不便的..

网友N:
看你的车速,低于200米可开环,超过200米要闭环。最好是PLC+光电编码器,用PLC编程实现同步。纸机控制是较复杂的,陕西科技大学有专门的学院教纸机控制。有些人什么叫速度链都不懂就谈纸机控制。

网友O:
VACON有专门针对造纸的应用,blaircoco@163.com

网友P:
SEW,你可以选择的伙伴:)
can.shen@sew-eurodrive.cn

网友Q:
其实用同步调速器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我还有个方法就是用多个电位器来调节,那样一样能达到通调的功能!!有疑问的话,请打
13305310271  杜兴利

网友R:
SEW变频器可以实现这一要求,你可以命一台为主其他的为从就可以,再通过SEW变频器互连就可以,我们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S(2006-06-16):
你说的8台变频的同步问题,我想应该是在纸机的网部需要用到吧?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1、高速纸机,我觉得分界点大概可以放在500m左右,如果纸机的速度是500m以上的,同步可以通过变频内加同步卡进行光纤通讯,目的是为了加快变频的实时的反应能力,当其中的任何一台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其他变频的响应,同时也可以减少速度链的调整响应时间。2、低速纸机,如果纸机的速度较慢,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一般的网络就可以实现,同步是根据对链内的相关设备设置成主从来调整的,通过控制转矩可以实现速度和转矩的同步。

网友T:
用连动板就可以了,成本也低廉,可以咨询虎门中扬

网友U:
台达同步控制器---垃圾。

网友V:
朋友,是不是老式圆网纸机呀,要不哪需要这么多台同时同步?

联系我吧

网友W(2006-07-18):
在现在的控制领域中,一般加一个plc,用速度链进行控制

网友X:
其实基本上以上朋友说的都可以采用.

网友Y:
用ABB变频器ACS800系列,主从控制功能,主机与从机之间用光纤互联,控制精度高,动态响应快!适合高低速纸机,低速400M以下也可以用ACS550,更详细,或需要ABB资料请与我联系!王东海13352837706

网友Z(2008-01-08):
低于120米的用个PLC加模拟量开环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W:
接楼上所说,如果变频器支持485通讯,用小型plc+通讯也是比较经济的,如s7-224xp+modbus等等

网友AA(2008-02-21):
用FX2N,RS485通信,我已经做过用三菱,日立,三肯变频器的纸机传动,有速度链、单点升降、收纸、速度存、速度取、爬行、运行。博客里有具体文件。hsb123456@163.com

网友AA:
 用FX2N,RS485通信,我已经做过用三菱,日立,三肯变频器的纸机传动,有速度链、单点升降、收纸、速度存、速度取、爬行、运行。博客里有具体文件。hsb123456@163.com FX2N与三菱变频器通信程序来信,免费送。纸机变频传动系统程序及图纸有偿提供。

网友AA:
对不起上面邮箱写错,应该是hsbin123456@163.com

网友AB:
车速超过120m/min加一个PLC,用速度链控制。车速底加一个同步器还是用模拟信号控制就可以了.这样成本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