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密码清除问题(程序删除)求教

楼主(2006-05-13):
SYSMAC CQM1 PLC程序有密码,进不去。问设备厂家,厂家说没有密码。我想把密码(包括程序)删去,重新编程。手头有PR001手持编程器。求教各位:如何操作才能删去密码?谢谢

网友A:
删除内存

楼主:
谢谢CXP,用手持编程器,按什么键,才能删除内存呢?

网友B:
有密码是不能删除内存的,

网友C(2006-10-02):
CLR SET NOT RESET
MONTR
CLR

网友D:
如果UM存在密码如何清除?包括程序.

网友E:
和密码和没有密码是一样的,操作步骤是clr,set not ,reset ,monitor

网友F:
有没有搞定呀.....?期待中.....

网友G(2007-01-03):
把密码揭开就是了QQ404622922

网友D:
没有,我没有手编器,使用软件CX-P5.0不知能否?

网友H(2007-02-05):
如果存在密码的话,必须输入密码才能进行程序修改。好像有专门的解码软件,网上搜一下可能会找到。

网友I:
有密码的话,必须输入密码才能进行修改.
http://www.jiangwenyi.com

网友J:
请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K(2008-03-17):
清内存?程序那?

网友L:
想把密码(包括程序)删去

CLR SET NOT RESET
MONTR
CLR

网友M:
把PLC的电池取下5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N:
如果程序中写有保护要先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