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PLC通过工业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06-05-13):
现有西门子PLC cpu315,cp343-1,有授权的softnet软件,step75.3
是不是用step7组态就可以了
并且在里面可以设置ip地址?
softnet装上之后,发现仅仅是个组态窗口,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我也不太懂得

网友B:
就是这样的。softnet装上去以后PG Interface窗口多了TCP/IP ISO连接,通过他们可以连接PLC。
CP343-1的组态是在Step7里面做的,要设IP地址之类的,总体还是比较简单的。
fyhui@263.net

网友C:
哎,你们都是大哥懂得
我是新手,只能先在灌灌水

网友D:
不用SOFNET也可以的,只要你的版本是STEP7 V5.3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