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谁知道?

楼主(2006-05-13):
我司玛诺整纬器出现如下故障:
直辊\弯辊油缸均不动作,查伺服阀有信号电压,疑阀体有毛病,以前曾有过类似现象,换阀后正常,但使用三个月后又出现相同故障,何因?如何解决,该阀有无替代品或改造措施?请高手赐教,多谢.
伺服阀型号:schneider
d-55543 red krevznach/germany
typ:HVM061-003-1300-2b

网友A:
该阀是直动式伺服阀,与moog公司的D63系列相同.
伺服阀常见的故障就是污染.如果是污染了,进行专业清洗维修,大都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就提供测试和维修,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至于替代产品,直动式的还没有,其他类型的到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