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漏电开关频繁跳闸

楼主(2006-05-13):
100A漏电断路器(30MA,0.1秒)作照明总开关,负载为50只2*36W日光灯,40只250W金卤灯,十多只节能灯,分开关为20A单极断路器,100A开关频繁跳闸,20A的不跳,电流只有三四十安,零线上有十多安,是否是谐波造成?

网友A:
改用100A100ma的漏电断路器,试试

网友B:
先把三相电流调整平恒,三四十的电流,零线就有十多安电流,有点说不过去.检查金卤灯镇流器.

网友C:
     你并没有说具体!你的那个漏电保护器是单相还是三相的,如果是三相的带有零线吗

网友D:
是不是漏电开关有问题呀.质量差一点的漏电开关标称容量和实际承受电流相差很大.如过发热大的话,建议换个好一点的试试

网友E:
漏电跳闸吗?

网友F:
我同意 改用100A100ma的漏电断路器,试试这种说法

网友G:
 能不用漏电开关的最好不用漏电开关,从安全考虑的话,可以给机台装一条4平方以上的地线。去掉漏电开关。

楼主:
换过100A100MA的不行,绝缘电阻在2M以上,现去掉漏电保护使用

网友H:
          兄弟你好,我认为是谐波的影响,日关灯是电子镇流的吗?
      尽量把负荷调整平衡,不要用电子镇流器。

网友I:
是不是零线接对了

网友I:
 是不是零线没接对

网友J:
我同意
谐波造成跳闸的可能性大

网友K:
漏电跳闸或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引起跳闸。

网友L:
照明线路,不建议用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M:
照明线路就可以不安装漏电开关????????
出了事谁负责?

网友N:
赞成一楼的,你用的漏电开关动作电流是30mA的,它的不动作电流才15mA,也就是说16mA动作也算是合格的.因是总保护,可考虑加大动作电流级数.若考虑到用电安全性的提高,可用多级保护,在20A上加上分级保护.

网友L:
大家有必要讨论一下漏电开关的应用范围和照明线路的设计规范.

网友O:
勃龙工控: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21 23:41:00
    照明线路就可以不安装漏电开关????????
出了事谁负责?

总开关应该用100mA乃至更大的,分开关用30mA的,照明线路应该用带漏电保护的开关!

网友L:
抽时间我找一下漏电开关的应用范围和照明线路的设计规范.

网友P:
首先:

要弄清出跳闸动作是漏电还是过电流?
1:漏电时开关手柄没有跳到最低位,需手动拉到最低位才能合闸.
2:过电流时开关手柄跳到最低位.

网友Q:
照明线路是可以不装漏电开关保护的,我们单位装了也要拆,因为当它跳闸时大面积没有照明,会做成恐慌更容易发生事故,但一定要装短路保护。

网友R:
   大漏电的使用对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议改在分路上安小漏电。

网友S:
先问问是几极的漏电开关,如果是三极的,零线未经过漏电开关,那漏电开关必跳,经验之谈。原因大家分析

网友T:
照明线路是可以不装漏电开关保护的,我们单位装了也要拆,因为当它跳闸时大面积没有照明,会做成恐慌更容易发生事故,但一定要装短路保护。   "先问问是几极的漏电开关,如果是三极的,零线未经过漏电开关,那漏电开关必跳"如果是这样你就合不上开关。

网友U(2006-06-12):
线路有问题就是漏电,漏电开关漏电时跳有时候雷电也跳,查下灯头出线处。我碰到过。再查下线路有无漏电。漏电开关还是装的好

网友V:
漏电开关是单相的吗?

网友W:
下面引用由换灯泡的在 2006-6-9 12:59:00 发表的内容:
  先问问是几极的漏电开关,如果是三极的,零线未经过漏电开关,那漏电开关必跳,经验之谈。原因大家分析
--------------------------------------------------------------------------------------------
有道理

网友X:
考虑下漏电开关

网友M:
大家注意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漏电开关在电子电路上简化了很多,原来的好的漏电开关使用集成电路54123,现在的呢?只是简单的阻容吸收回路和限流部分,最后使用单向可控硅(一般使用100-6、100-8、BT169等,外形象个普通9014/9015三极管)推动一个全桥或直接推动脱扣吸合线圈。
原因:1。可控硅触发端容易受干扰
      2。脉冲吸收回路由于元件性能老化,吸收性能下降。
检修时,最好将所有的元件全部换新的,这可不是笑话,因为你用不了5元钱!
在这类电路中,就是检查是好的元件,特别是电容、可控硅,最好也别用,因为我们测量其全部参数是不现实的,只是用万用表测的几个简单的静态参数。
一般换后就有奇效!

网友Y:
我家里也装了漏电开关,在打雷,下雨,插头猛一插上时会跳电,烦心死了,
漏电开关选择也合适啊,
开关,插头,灯泡,灯头等检查好几遍了,没事啊
是不是地线有问题啊?
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Z:
空气开关是在过载和短路时动作,而漏电的不会,它只在有对地零序电流是才会动作,当然也有带过载和短路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