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6-05-13):
我有一台韩国goldstar变频器,通电后电容坏,求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高仕达的变频器吧

楼主:
请李春发老师指教,同时感谢各位,希望大家多发表个人看法

网友B:
金星(高士达),老掉牙了.那个部位的电容,无说清.是高压滤波电容吗?

网友C:
检查整流部分,整流输出电压超过耐压,(你指的是整流到逆变之间的电容吧!)

楼主:
是整流到逆变之间的虑波电容

网友D:
论坛里以前有专门讨论过这种问题

网友E:
建议检查整流部分,整流输出电压超过耐压了.

网友F(2010-04-07):
你好
我一台变频器跳故障PUFF 【GOLDSTARJS 】就是牌子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