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变压器接地

楼主(2006-05-13):
用一单相380v转单相220v的变压器,请问该如何给变压器接地啊?就是说如何让220v段出来的是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呢?

网友A:
变压器上有个N极吧.

网友B:
根据各种不同的变压器而不同
1 变压器的副边(即220v)有0的标示,则可将此端接地
2 对于没有标示的变压器,看是双包还是抽头,双包的,副边的任一端接地均可,抽头的不允许接地
3 对于控制变压器,也就是大多数变压器,只要将铁心接地即可,副边不用接地,也不允许接地.

楼主:
220v段有三个极,可好象没有规定哪个是N极,哪个是L极,是不是要通过自己配线来确定两极?

网友B:
有标示吗,一般三端的只有标0的可以接地,如果不一定非要接地的话,N,L是随使用者任意选定的.

楼主:
可不做处理任意选定的情况下,这两端不是对称的吗?那不是任意一端碰到了都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C:
liya的回答我很赞同,很全面

网友D:
我感觉如果按楼主的要求没必要连变压器了。直接用380V其中的任一根线,另外找个地线一配合不是也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chenfuli@vip.sina.com

网友E:
可不做处理任意选定

网友C:
楼主的380V应该是三相里取出的两相,如果对N线,电压是220V,但如果没有N线呢?

网友F:
380变220还会存在零线吗?

网友G:
如果你一定要接地,可以接在变压器壳上!220输出不能接地!
严重同意2楼!

网友H: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I:
380/220的变压器一般情况下主要起隔离作用,要不然,直接一相一零算了,干吗多此一举!作隔离用的变压器,如果将其二次接地的话,那叫画蛇添足!有害无益!

网友J:
乐此不疲
讲得好!!!

网友K:
你这种控制变压器按次级抽头要求接线就完了,绕制这种低压控制变压器抽头出来不可能没有基本说明吧!一般的裸装小型控制变压器(不带外壳滴)架空不接地。

网友L:
220V侧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