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问题是属于干扰吗

楼主(2006-05-13):
大家好,我单位是全自动化控制,有两个阀,是一样的型号,包括程序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操作工人在计算机上启动3号阀时,4号阀也跟着动作,有哪些原因才会导致这个故障的出现呢

网友A:
检查一下3#.4#阀线有没有短路.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导电粉尘引起短路的.吹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B:
只有短路 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