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程序如何加密?

楼主(2006-05-13):
台达plc程序如何加密?防止程序的读出。

网友A:
 我发贴问这好久了,没回过!我准备问我的供应商,有结果后我发邮件给你,你有结果可发邮件给我!谢谢!
wangxingzhi888@163.com

网友B:
通讯--密码功能

网友B:
编辑软件 软件版本 v2.08

楼主:
没问题,谢谢。
sunsanr@sina.com

楼主:
呵呵,我问到了
点击“通讯”,选择“密码功能”,然后设定密码,并在“确认栏“再次输入密码,点击确定即可,四位密码。
杜立興 说: 是可以防止程序的读出,你在设定密码之后可以试试看再不输入密码的情况下能否读出PLC的内部程序。 杜立興 说: 不但可以防止读出,还可以防止用户写入程序,以免误操作对你的程序进行修改造成破坏 杜立興 说: 您设定密码之后,用户如果想对PLC写入程序,唯一的办法是“恢复出厂值”,但恢复出厂值得结果是:里面的程序被清空,用户依然看不到你的程序。 sunsanr 说: 谢谢

楼主:
谢谢,万士鑫。
杜立興 说:
“通讯“里面“PLC程序内存设定”,你就可以看到恢复出厂值得设定了
杜立興 说:
TC--01密码设定使用给来给DU-01设定/解除密码的,DU-01是台达的另外一个产品,主 用来监控台达的PLC,这个和PLC的密码设定没 任何关系

网友A:
  我说的"程序加密"的意思跟你问的可不一样,我说的是在PLC里面编写一些程序或指令,使别人无法看到或读出PLC里的程序.你说的"蜜码"是很多高手可以解除的,外面现在有很多解蜜软件!

楼主:
to  wXZ :这个就得仔细问一下了,供应商不一定知道阿!
要是如此加密最好了。
好的,要是问到了,就贴到这上面把,这样大家都可以看看。
还盼望各位高手指点阿。尤其是yangyafeng老师。

网友C(2007-04-28):
GE 的PLC程序如何加密?防止读出。请各位帮忙。

谢谢了

网友D(2007-08-21):
台达的饿

网友D:
我知道的

哈哈哈

网友E(2009-11-09):
能不能给我一点点提示呀;;luozhangqua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