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OP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6-05-13):
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啊,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来群里聊聊!
    或者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B(2010-05-12):
TOP K0 KO H2000 K1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当前面条件满足时 向0号模块(最靠近CPU的模块)的0号缓冲寄存器内写入H2000    TOP与TO不同的是若前面接通只写入一次  TO则连续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