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怎么进行校零工作

楼主(2006-05-13):
请教各位大侠: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怎么进行校零工作,最好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现在很多国外进口的都是外带自调零的啊

你用的是什么品派的 双法兰差压变送器

可以看看你的说明书啊

楼主:
我用的是honeywell的变送器.请各位指教.

网友B:
仪表本体上有一个金属片盖,里面有一个磁棒.看看说明书吧,我有点忘了

网友C(2006-10-05):
如果不是智能的双法兰变送器如何进行负迁移?例如变送器量程为0~25Kpa,要将上下限改为-30~5Kpa,如何修改?变送器只带ZERO和SPAN定位器。急!急!!急!!![/b]

网友D:
honeywell的变送器用SFC手操器操作很方便的!

网友D:
如果不是智能的双法兰变送器如何进行负迁移?例如变送器量程为0~25Kpa,要将上下限改为-30~5Kpa,如何修改?变送器只带ZERO和SPAN定位器。急!急!!急!!!
这只能实标了!加-30Kpa压力时将输出用ZERO电位器调成4毫安,5Kpa压力时将输出用SPAN电位器调成20毫安!反复几次直到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