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刹车电阻?

楼主(2006-05-13):
有台30E540-3。7K的变频,请问要给它配大多的刹车电阻,那样的好呢?
谢谢!!

网友A:
明天告诉你,呵呵

网友B:
(3.7KW)40W100欧即可

网友A:
楼上的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我后来用的是100瓦。100欧

网友C:
那位大哥告诉我怎么算的啊??一头雾水啊,谢谢

网友D:
说明书上都有注明啊。

网友E(2006-06-26):
是吗?我们单位用的1.5KW的电机就用150W的制动电阻呢

网友F:
要考虑制动时间吗?

网友G:
150ohm, 200W,

网友E(2008-04-06):
刹车动作频率和动作时间都需要根据具体工况设置的

网友H:
大家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三菱变频器是不11KW以下的不要装自动单元,直接接制动电阻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