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路器,漏电保护

楼主(2006-05-13):
有一电控柜,电源只需单相380v,那请问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该如何选择?手头上有一个带漏电保护(4p)的空开(4p)可以使用吗?怎么配线?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因该可以用,接任意两相火线,N--N   A---1   B----3   C---5
  2,4端接线或2,6 或4,6

楼主: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但如果不接n线,还能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吗? 我的意思是把两根火线中的一根接到n线上就可以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如果不接n线不能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任何火线绝对不能接到n线上,切记切记!!!

楼主: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C:
最好三相四线制进线.漏电开关的负荷侧可以随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