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电机就要使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6-05-14):
什么样的电机就要使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
你还是看看书吧,那样不回忘.

网友B:
根据你使用的电压和对电机转动特性的要求来选择

网友C:
首先你的电机要有六个接线桩,然后是你启动电机时最好是空载,因为星三角启动的转矩不大。

网友D:
中小型的电机 ,在空载或轻载  ,启动比较频繁的场合一般都使用星三角的

网友E:
胡扯!!
水泥厂的高温风机电机,1250kw,还可直接启动呢,关键看负载,对于不可调整的大负载,在设备订货时,已由设计人员按工艺要求,征求电机厂家意见(如果他不是太清楚电机性能),采取如何启动,

网友F:
书上说电机超过9KW就要实施降压启动

网友G:
我认为只要是轻负载都是可以的吧。

网友H:
1250kw,还可直接启动呢??????变压器多大!!!!中间有液偶吧>>

网友I:
11KW以上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J:
1250kw的中间肯定有降压启动用的原器件的

网友K:
书上说电机超过11KW就要实施降压启动,但要根据你使用的电压和对电机转动特性以及电源的容量要求来选择.

网友E:
1250当然的有液偶,但电机是全压启动

网友L:
这好象要看变压器的容量吧!大电动机最好还是有降压启动

网友M:
11KW以上轻负载三角接法运行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N(2006-09-12):
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O:
我告诉你什么样的电动机不能用Y-△降压起动,Y型运转的电动机是不能用Y-△降压起动的。电动机平时运行时△解法的,如果有必要都可以用Y-△降压起动,关键是看你的变压器容量如何?

网友P:
那就要看變壓器的容量了,不過超過11千瓦的最好還是用Y-△降压起动.

网友Q:
中小型的电机 ,在空载或轻载  ,启动比较频繁的场合一般都使用星三角,电动机平时运行时△接法的,都可以

网友K(2006-12-08):
 那就要看變壓器的容量了,容量大的,45KW以下的可直起,90KW以下可用星三角,

网友R:
    对于电源线电压,凡是△接法的电动机,都可以用Y-△启动;

网友S:
如果采用星角,要看电网和供电系统的容量。还要看现场的要求,最起码要看是否频繁起动。(不适合频繁起动)。通常情况下10KW以上就采用这种方式。但在工厂就不一定了。如果电网和供电系统的容量允许,30KW以下频繁起动可以直接启动。(注意你选的电器元件)。不是一成不变的。看现场!!!

网友T:
楼上说的好.

网友U:
启动时间长,负载又比较大的电机,我们一般应该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V:
定子只要是绕线式转子式鼠笼是都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W:
如果没有自己的变压器一般7KW的就要降压了,

网友B(2007-11-15):
支持liyan965018,根据场合和你使用马达的规格来选择启动方式!

网友X:
说的都有道理啊,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啊。

网友Y:
星三角启动是功率较大的电动机的一种降压启动方式.当供电电路不能满足较大功率电动机直接启动时,就要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Z:
11-15KW以上的

网友AA:
服务的这厂子,160KW及以下的和10KV1400KW及以下的全部直接起动,电机台数还不少呢.采用什么方式起动应看实地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