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7017的一个想法

楼主(2006-05-14):
我们公司使用7017采集的变送器信号多数是4-20mA的电流信号,电器工程师常常在信号的端子上跨接250欧姆精密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成1-5V的电压信号,再用上位机读取。但在实际应用中,我常常发现由于加接电阻时接线不可靠等问题引起系统不稳定,7017的生产厂家可不可以将这些电阻直接加装在芯片上,使用时通过跳线或其他手段选择是否使用。

网友A: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017c.htm
此行好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楼主:
原来如此,我要去问问我们的电器工程师怎么选的型。;-)

网友B:
http://www.dslc.com.cn/product/list.asp?classid=29&nclassid=80&id=142
此产品性价格和功能都还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C:
呵呵,我看了这个问题都想问问您究竟从谁家买的了,这个销售有点不负责任了。明明知道您需要采集电流,还向您推荐7017??嘻嘻,下次从我们公司买吧。
lsg@reputek.com

网友D(2006-09-22):
7017FC,无需外接电阻,直接电流输入+-20mA

网友E:
我汗.....型录上有吧,7017C

网友F(2007-07-18):
我在用7017C,不错

网友G:
查查型号    呵呵

网友H(2007-10-10):
我也被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