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师.

楼主(2006-05-14):
 请问,下面哪一种耗电多.
1. 一个2.5UF的电容串一盏100VA的电灯
2. 一个2.5UF的电容串一盏40VA的电灯

网友A:
看你串什么灯啊,如果是白炽灯就没哪个必要啦,

网友B:
1. 一个2.5UF的电容串一盏100VA的电灯。
容抗相同、电阻小,等效阻抗小,耗电多。

网友:
串的就是白炽灯,感觉应该是串100W的耗电多,可是为什么100W的灯反而很暗,而串40W的灯要亮得多.请解释.

网友C:
TO 这:你把白炽灯的额定功率和实际功率没搞清楚。为什么100W和40W的白炽灯串联,40W的白炽灯要亮得多?建议你用公式计算一下。

网友:
  请问,电容部分的功率怎么算,可以用I*U计算么?

网友C:
   容抗Z=1/2*3.14*fC      (f--频率)
    先通过220V,100W计算出R1;再算出R和Z串联后R1的分压U1;100W实际功率P1=U1平方/R1
    同理计算出40W实际功率P2=U2平方/R2
   可知: P2>P1

网友C:
 容抗Z=1/(2*3.14*fC )     (f--频率)

网友C:
 容抗Z=1/(2*3.14*f*C )    (f--频率;C--电容)

网友:
   P2>P1  这个我用眼睛看亮度也知道,问题是总连电容的总功率我总是想不明白,电容的功率是把电能化成热能吗,应该不是吧.记得电容只消耗无功功率.

网友:
   电容的功率是I*Z平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