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接错电源的后果是什么??

楼主(2006-05-14):
    最近本公司买了一台台达的变频器(VFD-B)系的,因是接220V的电压,可是却接成了380V的了,我想请问一下各位高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变频器的电源还能修吗??修的成本如何,一般坏的都是哪些地方??还忘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大多只坏电容。

网友B:
整流模块.压敏电阻也易损坏.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电容好像是好的,我也量了,还有就是整流模块,我拆开看了,坏了,我想问一下能修吗/??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李春发老前辈,能说一下整流模块的结构和工作的原理吗??还有就是压敏电阻,是做什么用的,谢了

网友C:
简单啦,压敏电阻和整流桥都很便宜!

网友D:
控制部分烧坏压敏电阻,驱动部分破坏整流模块,你拆开测测看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好修的!
    整流模块的内部结构相当于六只二极管组成的三相整流电路.压敏电阻是起过压保护作用的!
    欢迎来电交流: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F:
压敏电阻,整流桥模块,逆变模块,电容,开关管,等     13181000531

网友G:
不错,都出师了!

网友H:
如果没运行,一般只坏压敏电阻,几毛钱一只.

楼主:
我的台达的,还有各位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些呢??

网友I(2007-08-28):
我同事今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也是台达的变频器0.75KW的,没注意是3相220V的,接了380V,就爆了!
修的话好修吗???

网友J:
三相220怎么弄?

网友K: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说!
现在买个模块都很贵!成本太高lo``````````

网友L:
整流部分肯定坏了

网友M:
三相220用380/220变频器得来

网友M:
变压器
打错字了
惭愧呀!

网友N:
朋友们都来谈一谈丹佛斯变频器,我发现用此变频器的用户较少,我单位用的不错,工控网上没人发表意见,它可是变频器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