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力信号与主速如何合为一组信号来控制马达

楼主(2006-05-14):
如何将张力控制器的输出信号与主速(0~10v)信号合为一组(0~10v)信号来控制马达匀速运转,请问有那几种方法

网友A:
没看明白要求,如果要马达匀速转,给稳定信引号就是了,还管别的东西干什么?尤其关张力甚事?

楼主:
  如何用三菱张力控制器来控制变频器调速,同时配合主速升降而调整,这不是开卷也不是收卷,这是中间轴,我用过浮动辊由变位检出器来控制,而用张力控制器的输出没运用过,张力的信号与主速的信号如何合为一组信号来控制变频器,是将张力信号与主速信号在PLC内合并处理在进行D/A输出,还是有其他方法,如一些合成控制器,请指教

网友A:
“张力信号与主速信号在PLC内合并处理在进行D/A输出,还是有其他方法,如一些合成控制器,请指教”
当然是都可以,如果自己控制的话,对控制而言,马达不是稳速转动的,而是根据主速信号加张力测量值随时调整的,当然,相关的系数就只能你自己确定了。

网友B:
主速信号用来控制开卷电机的速度,而张力信号反馈用来控制收卷电机速度。

网友C:
转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