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触器应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6-05-14):
请问各位大虾:
前天我和我同事一块修机,发现一个24V交流接触器坏了,但手头没有备件,我同事说可以拿一个24V直流接触器代替。我想请问各位:24V交流接触器能和24V直流接触器互换使用吗?

网友A:
可以,只要触点容量相同就可以,然后线圈加上二极管全波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用24V的交流电源恐怕不行,吸力不够

网友C:
你直接换上就行了,

网友D:
换上以后结果怎样?能告诉大家吗?

网友E:
不可以的。

网友F:
在理论上是不可以,具体去看关于直流与交流接触器的结构吧?
是完全不一样。
实际工作中没试过

网友G:
直接换不行。用整流电路可以换。

网友H:
用还是可以,但是要把交流电加整流后解决该问题!

网友I:
直接换不行。加整流电路可以换,要注意整流后的电压.

网友J:
不行,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硅钢片叠成的,目的是减少涡流,避免铁芯过热,而直流接触的铁芯不是,在铁芯中会有较大的涡流产生,使线圈烧毁。电源加整流是可行的。

网友K:
直接换不行

网友L:
密*码说得有道理!!

网友M:
不能直接换,但也没试验过,不知会出现什么后果,我想可能线圈会烧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