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应用

楼主(2006-05-14):
请问各位大哥讲一下数字式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的优劣,以及一些特殊的用法供大家学习一下,增加一些见识。我在这里先谢谢谢谢各位大哥啦!

网友A:
你可以买一本关于万用表的书看一下,上边很详细

网友B:
我想数字表可能要好一点,一个是精度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便于读数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精度高,一些实验用的基准表大部分是指针式的。但数字万用表便于携带,使用方便,所以在普通场合用的人很多。

网友D:
当然是数字表了,它功能要多,可以精确到百分位而且便于读。

网友C:
数字表只是便于读数,但精度不一定高。

网友E:
大多数场合数字表好用,测波动信号机械表好点。

网友F:
各位朋友

    三相电动机的电流和用多少平方电线的计算,是怎样算的?

网友G:
三相电动机10KW以下按2A/KW粗略计算,大于10KW 的1.5A/KW。

供电电缆可以粗略5A/平方计算,但还需考虑是否穿管,使用环境等因素。

网友G:
chenfuli@vip.sina.com

网友H:
数字表测上千微法的电解电容,谁有好方法吗。

网友I:
不是有专用的电容表吗

网友J:
数字式准确一点,而且读数直观,可以用福禄克表

网友K:
      数字式万用表内阻高,测量时对电路影响小,测量精度高,测量功能多,但在某些干扰大的场合, 数字式万用表会受到不同程度干扰。

网友L:
 数字表测上千微法的电解电容,串个几微法电容测,先把几微法电容测准确,再用公式算!!

网友M:
数字表方便,但是有采集数据速度的限制
指针表精确,但是就是笨重了些

网友N:
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直流电压,用直流电压档测交流电压,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O:
准备好钱,再去电子城买一个新的万用表!

楼主:
请问各位,测量调频电路用哪一种表好一些。

网友P:
数字式反应慢,保护功能强,但读数精确!
机械式反应快但读数不方便,保护功能不强!

网友Q:
数字式准确一点,而且读数直观

网友R:
各位:
小弟是仪表新手,现在使用的FM9205的数字万用表,因为粗心大意经常将表内0.5A的保险烧掉,最近将手上的两块表都烧坏了,换上新保险也不能正常使用了.请问能修复吗?怎样修?
如果我要换新表,大家能给我建议买那种表好?我现在使用主要测量 MA MV 电阻.

网友S:
DT860D ,那个帖子有介绍。

网友T:
数字表比较精确,但也受交流谐波影响,有时数字发生无规律变化。而指针表则不会,比较直观,缺点是存在视在误差,在强电环境我比较喜欢用指针表,弱电环境我用数字表。有一次我用数字表测380V电压时显示为100V-1000V不断变化,而指针表则为380V电压。

网友U:
两种表各有千秋,在使用时,数字的方便一点,指针的麻烦一点,出去还是数字的好点,不容易坏!

网友V:
谁有能输出4-20mA、0-5或0-10V信号等的万用表?
烦请报个价,谢谢,

网友R:
我没有见过能输出4-20mA、0-5或0-10V信号这样的表.
我知道这些信号你可以购买一台校验仪或者信号发生器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