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yangyafeng老师及各位高手PLC与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06-05-14):
我一直对这方面不太懂,有3个问题请教!
1.通讯格式中如:mov h86 d1120这个指令有h86/h87/h88这个是怎样划分的;
2.如:WODWR写入指令中的K1代表第一个变频器,H2000代表变频器中的一个储存器编号, 而H12代表的是十进制的18吗?;
3.有些变频器里找不到如:H2000的储存器单元编号,只有通讯格式设定!
我目前用的是plc为台达sx型,变频器为台达vfd-s型,而台达vfd-a&h型就只有通讯格式设定,我想用温控器(dta系列)通过与plc通讯去控制变频器运转!请多多指教!

网友A:
h86/h87/h88是根据通讯格式来划分的,H86表示9600,7,E,1.H87表示9600,8,E,1......这些在DVP-PLC应用技术手册上都有的,你应该仔细看看.
H表示十六进制,所以H12=K18
变频器中的H2000为控制字的地址.应该所有的变频器都一样.你能否说明哪些变频器找不到H2000??

楼主:
teamo.wan你好!
我之前用的是台安n2型变频器,它里面就没有讲这些,只有通讯格式设定等,后来我一直用段速控制,现在想用直接这种控制方式,但不太懂。你讲说手册通讯格式来划分有介绍?我手头上的是台达plc编程手册,可没找到?你能发一份详细的关于控制变频器的程式给我学学吗?不胜感激!
邮箱:zhang19751106@126.com

网友A:
你用的是不是DVP-PLC应用技术手册,如果是的话,在RS、MODBUS指令的介绍中都有关于控制变频器的程序。况且你也应该看过yangyafeng发的一些贴子,里面讲了许多关于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以下是关于通讯格式的划分(D1120设置的意义)

楼主:
TO:teamo.wan您好
谢谢你的教诲!这个通讯协议我已找到,就是不懂怎么理解查法,比如:H88 在这个表中怎样才可以查到传输速率/奇偶/数据长等,让您见笑了!

网友:
H88转换成二进制是10001000,第0位(b0)就是数据长如果0位是0表示7位1表示8位,第1,2位(b1,b2)奇偶性00表示无,01是奇,02是偶。第三位(b3)是停止位0表示1位停止位,1表示2位停止位。第四五六七位(b4,b5,b6,b7)表示转输波特率1000表示9600。

网友A:
yi yi说的对
你只要把D1120的值转换成二进制(16位),该二进制数就对应于b0--b15.你一位一位的对照,就可以查出其通讯格式了

楼主:
如梦方醒!如梦方醒啊!谢谢各位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to teamo.wan:我想请教一下ASCII模式用RS指令往寄存器里(如D120里)写数值(通过文本写入D120里30.55HZ),是用10字节还是8字节呢?如果是10字节
RS D100 K10 D200 K10。可是事先将数据写入D100至D104时,D120的地址如何表示??怎么按启始字符、通讯地址、指令码、资料内容、侦误值、结束字符格式将D120分配到D100-D104中???

网友A:
to yi yi: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你写的指令应该是RS D100 K10 D120 K10吧
按我理解来说:
RS一般是PLC用于对外部通讯设备的通信.D100是存放PLC发送给外部设备的数据信号的起始寄存器. D120是存放外部通讯设备回馈给PLC的数据信号的起始寄存器.不知道你说的"ASCII模式用RS指令往寄存器里(如D120里)写数值"是什么意思?? 如果要向D120里面写数值,用MOVE指令,怎么会用到RS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