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 Servers与 DAServers的区别

楼主(2006-05-14):
如题目,请教I/O Servers与 DAServers的区别,谢谢

网友A:
I/O型数据的来源一般为其它计算机结点或本机运行的其它程序,这类数据由InTouch通过NetDDE或DDE的方式获得。
上位机采集下位机中来自现场的数据,经过处理,将控制命令传给下位机,以此监控生产过程。然而,通常上位机无法直接从下位机中取得数据,这时需要一个通讯接口——I/O Server。

DAServers 是Wonderware下一代的基于ArchestrA技术的I/O服务器。它拥有改进的通信诊断程序和更高的性能。Wonderware DAServers 的设计目的是根据SuiteLink、DDE和OPC协议,在现场设备和客户应用程序间提供同时的连通性,这一最新版本也支持Modbus 串行协议。

楼主:
那有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可以下载到I/O Servers软件包?

网友A:
http://www.utitech.com.tw/Download.aspx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软件DI Object 与IO Driver 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对于DI Object还真不知道,因为没接触过,也许下面的链接是关于它的
http://www.wonderware.com/products/device_integration/diobjects.asp

网友B:
DI Object用于Wonderware的Industrial Application Server软件

网友A:
找到一个说明DI Object/IO Driver/DAServers的网页,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东西。 http://www.wonderware.com.cn/products/connectivity/daservers.asp

网友C(2006-06-23):
用了这么多,今天才明白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