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急寻关于AC800M采用SFC来编程的资料!

楼主(2006-05-14):
大家好,谁有AC800M的SFC编程的资料啊。不要英文的那一份。或者有关于SFC编程的资料也行,万分着急啊!!!!最头疼的就是不知道如何使用步。

楼主:
步中执行的是什么操作,最后是不是驱动一个线圈。正如下面的:
| |
|----||------------------------()--------| (步)
| |
条件转换执行的是如下:
if 位号==1 then
执行后面的步
else
执行上面的步
是不是像我上面所说的,请知道的给一个证实!

网友A:
你这个是梯型图吧!

网友B:
我用FBD的

网友C(2007-07-28):
FBD和SFC类似。
步中执行的是什么操作,最后是不是驱动一个线圈
不一定是线圈,可以是转换条件,当上一个转换条件不够用时,自己编程一个顺控,仿真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2007-09-26):
我对ABB CBM PRO里面的ST,FBD以及SFC比较熟悉
可以编写library以及graphics element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