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西门子变频器参数的设置

楼主(2006-05-14):
大家好!有谁能详细介绍一下西门子变频器参数的设置方法,特别是显示参数部分,例如如何让工作电流和频率正确显示在电流表和频率表上.以及如何修改显示参数等.谢谢!

网友A:
这有专业书的.看你用的是哪一种西门子变频器?都有订货号.中文的.如不愿订购,我这只能为你提供PDF的版本.QQ11779674,我在上海.有需要,与我联系,很愿意为各位同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网友B:
不知道你所使用的西门子哪个系列的变频器?其实要想获得这个信息也很简单,你可以点击西门子网站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资料。输入型号即可查到很详细的资料及说明。另外你还可以先恢复出厂值,然后根据设备的需要调整固定的几个参数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西门子变频器还有自检测功能。只要自检测过了,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还有一点你没有说明,就是你是维修还是终端客户?如果是终端客户,那你可以找你的供货商提供资料。我的建议很多,但是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所以只能给你提供这么多的帮助。可后续。

网友C:
不会吧大哥。看书,那里可都说得很清楚地哦

网友D:
你所说的显示是不是通过模拟量输出?
如果是,就选择模拟量的输出源,再选择好输出类型以及比例偏移修正就可以了。
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参数的值不一样,但是原理肯定是类似的。

网友E:
那种型号的?

网友F:
用西门子两个模拟量输出口0~20`mA,分别定义输出频率,输出电流,对应数字表就OK!

网友G:
此网站有详细介绍,请登陆下载栏目查询:网址 www.wxw120.com

网友H(2006-11-17):
可以用模拟量输出端子接上电流表或频率表就行.

网友I(2007-10-31):
在资料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