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如何焊接?

楼主(2006-05-14):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问题想请教.氩弧焊接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如何焊接才不会虚焊?

网友A:
焊过氧焊没,差不多啦。

网友B:
和气焊有点相似.

网友C:
要等工件焊接处熔化一后才送入焊丝。可以避免虚焊

网友D:
注意控制弧长。

网友E:
还有个经验问题,不是任何人拿起来就能焊好的

网友F:
多练练,
要是强度要求在3公斤的以下,把焊件口打磨平整,直接用摇焊,不添焊丝,这样用眼睛就可以看出有没有虚焊.
要是管件焊接,可用充氩气,双面成形,管内没一点焊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