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并联

楼主(2006-05-14):
请教:用两只双向可控硅T1并联,T2并联.以增大双向可控硅的功率,如何使通过两个管子的电流一样?
用同一个触发可以吗?

网友A:
首先两个管子的参数尽量一致,可以用同一个触发,但最好在触发极上都串上一个均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