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教

楼主(2006-05-14):
  请大家指教,怎样把Smartpro中的ConMaker配置成OPC服务器?

网友A:
CONMAKER好象不需要吧,忘了!找该项目经理问问!

网友B:
很简单,启动通信--opc配置后,新建一个PLC,然后输入控制器的ip地址即可完成配置。不过,使用该opc server会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不便,请慎用!

楼主:
  今天,我启动 通讯—>OPC配置->新建PLC->进行相关设置 后,用CONMAKER做了一个实验,不知为什么它和不配置OPC没区别!在此过程中没打开过FACVIEW.请各位高手指教! 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