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液位传感器
宏观:

楼主(2006-05-14):
请问在蒸汽锅炉上是用的传感器哪种好使,耐高温、高压并能输出信号,最好有配套显示仪表指示.

网友A:
锅炉水位用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配智能表控制,浮球加液位调节仪监控.蒸汽压力用压力变送器加数显表显示压力.变送器国产的光华还可以,仪表用宇电的,控制准确.

网友B:
液位: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显示仪表(汽包)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锅炉一般使用磁翻版的较多  价格也不贵   配显示表就完成了
我可以帮助你  010-51657611

网友D:
我做过35吨蒸汽锅炉的恒液位控制系统!磁翻版液位传感器连到现场的二次仪表可以随时调整液位设定值  仪表输出信号到变频器.很简单的!选型时要注意传感器的温度要符合你的要求.翻柱最好用陶瓷的,塑质的容易变色! 再掌握好中心距,一般是国标的.锅炉和传感器间要加阀门.易于更换.当发现信号不准时,要定期开排污阀排污.开阀门时要轻,否则容易损坏浮子!以上是个人在现场总结的经验!我用过上海柯普乐,还用过西安湘远科技的!
 可以和我沟通 13842817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