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松下伺服的参数该怎么修改???

楼主(2006-05-14):
诚心请教,用松下伺服,型号是MDDDT3530,电机型号是MDMA082P1G,0.75千瓦。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修改伺服的参数不成功。
说明书上要求部分参数修改后,伺服驱动器必须重新上电才能修改成功。
但我试了N次,仍然无法修改。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你是看了书上说怎么改还没成功,我怀疑你要修改的参数是和其他参数有关系,相当于,没有允许该参数写入,松下驱动器中有的参数之间有关联(不过你用的这种我没用过).

网友B:
你想改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