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2005和BR2010系统比较

楼主(2006-05-14):
请问老师:
BR2005和BR2010系统有什么区别,是不是BR2005比BR2010更先进

网友A:
从PLC定位上来说,2010是大型PLC,能适应更多的点数。
2005相对是中型PLC,但是性能一样甚至更胜一筹,更有多种新型号可以选择。特别是CP3XX系列,采用了i386芯片,单步指令周期可达到0.04us以下,性能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