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报警代码

楼主(2006-05-14):
松下变频器参(VFO)

P01        第一加速时间
P02        第一减速时间
P08        选择运行指令             2
P09        频率设定信号             0   (4)
P15        最大输出频率
P16        基底频率
P19        选择SW1功能                  (6)
P32        第二速频率
P33        第三速频率
P39        第二加速时间
P40        第二减速时间
P41        第二基底频率
P53        下限频率
P54        上限频率

 显示          异常内容                         处置方法

SC1    加速时的瞬时过大电流或散热片       检查是否存在输出短路,以及接地短路
       的异常过热                        确认周围温度和风扇的正常情况
                                         延长加速时间
SC2    定速时的瞬时过大电流或散热片       检查是否存在输出短路,以及接地短路
       的异常过热                        确认周围温度和风扇的正常情况
                                         排除负荷过大的急剧变化
SC3    减速时的瞬时过大电流或散热片       检查是否存在输出短路,以及接地短路
       的异常过热                        确认周围温度和风扇的正常情况
                                         延长减速时间
OC1    加速时的过电流                    确认是否存在输出缺相。延长加速时间
                                         调整力矩提升水平
OC2    定速时的过电流                    确认是否存在输出缺相。排除负荷的急剧
                                  &

网友A:
想问一下,还有别的变频器的资料吗??比如说LG,台达,台安,谢了,如果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网友B(2009-03-26):
要是能谈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更好了。。这个说明书上都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