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编码器与驱动器CN2相连的四根线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06-05-14):
编码器上是C(5) D(6)H(1)G(2)分别接CN2DE  5,6,1,2
想直接接一个普通的编码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接A,B,Z相

网友A:
看说明书吧

楼主:
我查了一下 两根是电源线(0~5V),另外两个是串行数据输出,我想问一下这个串行数据的格式如何?有这种输出串行数据的编码器买吗?

网友B: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编码器卖,这不是一种通用、标准的信号格式。

网友C:
这个念头就不要想拉,不要说普通的接上没有用途,就是安川的编码器,你自己接上也没有用途。需要相位调整的。

网友D:
编码器有的卖,不过你接上是没用的

楼主:
to 沈阳老宋:
 请问什么是相位调整,还有为什么是接上没用的?

网友E:
所谓相位调整我的理解为:交流同步电机安装编码器进行速度和位置反馈时,由于电机的转子为永磁材料,在没有对定子通电情况下就已经产生,那么在对定子各相通电前就需要知道转子的UVW三相的实际位置,这样用来确定通电时定子对应的UVW各相的通电的初始相位值,以使通电后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相对应.   如何才能知道转子的UVW三相的实际位置呢?就通过编码器反馈来获得,如增量型编码器普通的A\B\Z信号无法获得,于是又增加了U\V\W三个信号来反馈转子相位,这种带U\V\W信号的编码器通常就是为了交流同步电机使用的,那么安装时就需要将编码器的UVW三相的检测位置和电机转子UVW实际相位对应起来,所以不是简单安装上编码器就能用的.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安装时也一样,由于反馈信号不是脉冲序列而是代表位置值的二进制数值,虽然没有了UVW信号,也同样需要将编码器某一数值的检测位置和转子的UVW实际相位相对应,这样才能在上电对定子初始励磁时准确知道转子实际相位. 不只针对交流同步伺服电机系统,交流同步变频器驱动普通交流同步电机+编码器也需要如上的安装条件才行......交流异步变频器驱动普通交流异步电机+编码器就选择增量普通ABZ型编码器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因为交流异步电机的转子为感应线圈,转子在不转动情况下是没有磁场的,转子的磁场是通过定子的旋转磁场感应而生的,所以正常转动时转子与定子间必然存在转速差,转差率就是两者的速度差的比率...交流同步无速度差,.......交流变频器以异步为主,交流伺服通常为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所以一般伺服的编码器安装通常不能简单的安装就用,需要进行编码器的UVW检测信号和转子对应UVW的相位调整...

网友F:
请高手指点我们这有一台驱动器报A30的警我怎么才能消除???

网友G:
A30故障、回生电路或回馈电阻异常,应检查刹车电阻及对应电路。

网友E:
首先确认您的驱动器型号:
1、SGDS(∑-Ⅲ系列)驱动器:
A030:主电路检测部分异常---这个报警在接通控制电源或正运行过程中都可能发生,一般为控制板损坏,只能换驱动器了。。。
A300:再生异常---这个报警一般是再生制动单元或电阻故障,有可能是连线不正确或参数问题,也有可能是控制电路板故障。。。
2、SGDM、SGDH(∑-Ⅱ系列)驱动器:
A30:再生异常---等同于∑-Ⅲ系列的A300。。。 其次确认您的伺服系统的功率多少,因为:
1、400W以下可以不需要再生电阻但要将Pn600设置为0,否则连接再生电阻;
2、500W到5KW,如使用内置再生电阻,B2、B3之间要连接跨线,检查跨线,否则连接再生电阻;
3、6KW以上,必须连接外接再生电阻。。。 最后还有出现报警是在什么时候?是接通控制电源时还是接通主电路电源时发生,或者是接通时不发生而是运行时才发生?
1、接通控制电源时发生,通常是电路板故障,更换伺服驱动。。。
2、接通主电路电源时发生,有可能是上面说的功率对应参数或连接问题,也有可能是再生电阻接线问题或损坏、再生晶体管或电压检测部分故障等等。。。
3、运行时才发生故障,一般都是再生电阻接线问题或损坏、再生晶体管或电压检测部分故障,检查并更换再生电阻或驱动器。。。伺服与负载不匹配、负载过大或运行条件过高都会造成再生能量过大从而产生报警,或制动电阻不匹配等等因素。。。

网友H:
不可能的,这是串行通讯方式的编码器。好象1,2是电源,5,6是数据线。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至少要十几根线呢。因为要检测磁极位置,你说的ABZ编码器不好直接装的。

网友I(2006-06-14):
to:凡夫俗子
可是我见到的很多编码器都不带U\V\W信号,而且用的也是交流同步电机,那又如何识别相位?

网友J(2008-11-14):
所有日系伺服的编码器都是采用自己的通讯协议,而且保密,据监测,他们的通讯速率基本在10M左右

网友K:
楼上的怎么测的?哪种日系品牌?

网友L(2009-11-27):
安川SGDB-44ADG出现"A30"报警,如何维修消除??

网友L:
安川SGDB-44ADG出现"A30"报警,如何维修消除???

网友M(2010-09-30):
安川SGDM-10ADA出现"A.C9"报警,如何维修消除???

网友N(2016-04-26):
你好我又俩台安川的驱动一台SGDM-15ADA,一台10ADA。开始15ADA出现报警A.30,送修理以后,拿回来单独通电运行正常。把俩台同时通电15ADA出现了A.C9报警。检查了线路后没发现问题。通电以后还是一样报A.C9。能帮忙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