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安川变频器的过电流故障

楼主(2006-05-15):
我公司的门机设备在使用时
发生变频器报过电流故障
可是检查发生故障时的变频器状态
电流比电机的额定电流还要小80A
外部的各接线端子都已经检查紧固
只有变频器内部没有检查
想问一下这个故障现象都是由哪些情况造成的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采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了.是不是一开机就出现,你把电机脱开,直接用变频器,如果还出现这种故障,说明变频器已经有了问题.那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有驱动板,模块,主控板,还有电流互感器.你要检查一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分析,这大多是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变频器内部可能坏的器件很多

网友D:
楼上的兄弟,你是不是给了钱赞助工控网呀!
怎么你经常可以做广告但又不会被删的。

网友E:
是不是电流限幅设置太小了

网友F:
可能是变频器停止时间设置过短,停止时间过短会产生过电流报警。
欢迎大家交流:http://www.hongyong2000.any2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