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能发电吗?

楼主(2006-05-15):
用三相异步电动机能发电吗?

网友A:
可以1就是电压打不到380V。

网友B:
三相电动机通过外加电容和动力拖动可改成发电机,供普通照明用。外加电容分为主电容组和副电容组,主电容组主要是使发电机在空载状态下自激达到额定电压输出的电容,副电容是指为了在加载状态下保持输出电压在额定值所必须加的电容。

网友C:
应该是不行,试想一下,要想发电,必须要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线圈切割磁力线产生电压,你使原动机拖动异步电机的定子旋转何以产生旋转磁场,如果是绕线式转子通过外加三相励磁电源似乎还可能办到,但鼠笼式的绝无可能.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网友E:
        电动机能发电吗?

  1873年维也纳博览会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有位工作人员偶然把两台发电机连接起来,让第一台发电机产生的电流流入第二台发电机中,结果第二台发电机竟转动起来了,发电机变成了电动机。为了让更多的人相信这一事实,他们还专门搞了个装置演示给观众看。

  发电机能成为电动机,那么电动机是否也能变成发电机,用来发电呢?答案是肯定的。本世纪70年代,由于我国一些农村小水电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发电设备,有的一时找不到发电机,就曾利用柴油机或其他机器作动力,带动异步电动机发电,很受农村群众的欢迎。现在还有工厂专门生产这种配套发电装置,以解决一些偏远农村的需要。

《物理世界》第二册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
我就曾看到过用柴油机带动异步电动机发电.是用来电鱼的.威力还很大呢.能电到很大的鱼.我当是也是觉得奇怪.看到这篇文章我才知道.电动机也能做为发电机的.就是还不知道其中原理.有谁能说一下吗.

网友G:
可以,一般用4极电机

网友H:
从技术层面,和能量转换的角度考虑,三相异步电动机应该是可以发电的,正如邵工讲的,农村利用柴油机或其他机器作动力,带动异步电动机发电.
   只是电动机和发电机用途不一样,设计参数也有所不同,要从能量转换经济性考虑,也不会长时间用电动机发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它对柴油的利用率有多高?
   所以说电动机能发电,也真的能发出电来.但是我们还是要去买发电机.
  编后语,美国艾默生电气控股的企业(利莱森玛Leroy somer)电动机和发电机产品都有生产,大家可以请教他们.把电动机和发电机全面了解.www.leroysomer.com.cn

网友I:
三相异步电动机也可以发电阿???

网友C:
我真受不了,异步电机也能发电,真是蹊跷,谁都知道电动机和发电机原理是可逆的,但实际上真的有谁试过用异步电动机能发出电来,说话不要不经过大脑,想一下发电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旋转磁场,二是要有导体切割磁力线,你用原动机拖动异步电机,你怎么就能产生旋转磁场,你励磁电源从何而来

网友J:
转子有剩磁,在定子有电压输出,但很低。
如果接负载,定子有电流,会对转子的剩磁产生影响,是增强还是减弱?

网友K:
可以的,变频器的制动,大家记得吗?

变频器频率下降时,电动机由于惯性,速度超过旋转磁场,那么就处在发电状态,所以需要制动电阻来释放这个能量,有的功率大的还要回馈到电网。

异步电动机可以,因为给绕组供电时,就会有磁场产生,那么转子也会感应出电流,再转动的话,会转化出电的。

网友L:
从理论是可以实现的。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F:
说的好.我是真的看见过的.用电动机来发电的.谁说有假的.只是我说不明白.听楼上的朋友说了.学到不少.谢谢了.

网友M:
在浙江嘉兴10年前有很多的啊,在农村一些绸厂的家庭作坊,在电力紧张的时候,就用电动机改制成发电机来发电的,195的柴油机带动,那个时候我还改制过,不过刚毕业跟着师傅做,哪个时候还不知道原理,就增加一个电容,

网友N:
我上初中时学校一直是用柴油机带异步电机加电容发电的,使用时要根据哪一相的电压高低调整电容。

网友J:
增加电容是不是为了稳压?

网友O:
下面引用由整个一SB在 2006-5-18 9:04:00 发表的内容:
  我真受不了,异步电机也能发电,真是蹊跷,谁都知道电动机和发电机原理是可逆的,但实际上真的有谁试过用异…
--------------------------------------------------------------------------------------------
你真是少见多怪,我不但见过,而且我还亲手操作过。不过是一定要加电容的,而且也不只是照明用,同样可以带动电动机

网友P:
各位大虾,可以说详细一下吗?加电容怎么加?有没有图,好让我门见识一下。

网友Q:
请大家熟悉一下电磁转化原理.
马达能发电,因为铁心有剩磁.没有理想的铁心.

网友C:
下面引用由人生似梦在 2006-5-22 21:07: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整个一SB在 2006-5-18 9:04:00 发表的内容:
  我真受不了,异步电机也…
--------------------------------------------------------------------------------------------
阁下,你说你亲手做过,那我请问你,你使什么样的电动机能发出电来,电动机什么型号,发电的电电压有多高,功率能达到多少,电动机还需要励磁电源不?请你说详细点,也好让大家信服.别就一句我以前做过就带过,你要是能真的证明你做过,我还真佩服你,因为这个我觉得象天方夜谈,你却能办得到

网友R(2006-06-15):
加电容是为了使电流相位超前,产生磁场。发电功率可以较大,但是带负性较差,电压变化较大。

网友S:
异步电动机能发电是可以肯定的.

网友T:
本人同意 kmka意见,加电容是为了使电流相位超前,产生磁场。发电功率可以较大,但是带负性较差,电压变化较大。不管几极电机,都能发出电来.

网友B:
已经有很明确的解释了.
希望大家不要在纠缠些无谓的字面解释了.

网友U:
可以,不过电压不稳定

网友V(2006-09-25):
我有一台设备由电动机控制转速,现电动机转速已超过其额定转速,所以电动机作为发电机给电网送电,那电度表的转速是否要慢一些?

网友W:
可以的!要接电容!我看到长江里有些鱼民用来电鱼

网友X:
   可以,若电机超出50千瓦,则需要的电容量很大,价格就高,就不经济了.

网友Q:
导体切割磁力线就产生电流,永磁电动机发电是没有争议的,异步电动机要发电要想法产生磁场(励磁).加电容是一种方法.

网友Y:
接电容是励磁的.//

网友Z:
我自己做过实验,能是发电,但电压很底,我用了异步电机,用同样的电机去带动它的转子,结果只有几十V的电压,而且电流特少.以前听老师说过,要想产生电必须要有磁场,但电机在旋转的时候有时场是有电,但还要有励磁呀!

网友Z:
我做实验是还发现电压表指针不停的摆动.

网友W:
可以的,不过电容不要随便加大,是有一定的比例的,不然电机会很快发烫,马达发电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怕短路

网友AA:
能,需并个电容

网友AB:
有一点大家都忽视了,异步电机发电一定要有剩磁,没剩磁加多少电容也发不出电来,不过要剩磁也很简单,用两节电池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发电

网友AC:
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L:
可以发电。

网友AD:
理论上是行的,

网友AE:
确实可以发电,我在老家的时候还帮别人改装过,照明和小负载没问题,只是带动马达没有做成功.

网友AF(2006-10-27):
完全可以,要加电容器以提供必要的无功功率。

网友AG:
可以发电,就是输出电压不高.

网友AH:
应该是可以的,利用转子的剩磁切割定子的三相绕组可以产生三相电压,但比较低,如果在定子绕组的出线端子上接上三相电容就会产生一个容性电流,它通过定子绕组对马达起到一个励磁的作用,这将使定子输出电压增加,从而形成一个正反馈,这类似于并励直流发电机的特性,通过选取合适的电容是可以发出电来的,这种方法对于拖动感性负载来说需要增加并接电容提供无功电流以免影响励磁造成电压波动,容性负载则需要减小并接的电容,实际运用中负载的有功无功都是变化的,要准确的控制并接的电容大小不易实现,所以这种发电方法只能用于对电源要求较低的场合.

网友AH:
异步电机一般做电动机用非常规地做发电机用从理论上说就是电机可逆性原理,其实做电动机的异步机当其转速高于同步转速时就处于了再生发电制动状态它会通过转子和输出轴吸收外界的机械能,我们假想一下此时给它定子绕组并上适当的电容后去掉外界电源再仍由外界机械拖着转子以超同步转速转动,那定子上的电压就应该能维持下去,而这种想法仍适用于并励直流电动机的话那它就变做了并励直流发电机,但我们知道这种发电机的输出特性是比较软的用做通常的直流电源不合适,实际多使用能独立控制磁场的他励直流发电机,对于异步交流电机我们独立控制磁场是困难的,实际交流发电机采用单独直流励磁的同步交流发电机,它可以方便的调节励磁从而控制这个交流电源的一些参数如电压,无功(我的实际体验就是我们公司和电网并网运行的发电机调节其励磁电网进线功率因数表会随着变化,就好象投入或切除补偿电容一样).

   啰嗦了这么多,是觉得楼主的这个话题看似简单,其实蕴涵了复杂的电机学的知识,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想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希望有热心者能从定量分析角度再教教大家.

网友AI:
从理论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J:
同意 winter938,很好。

网友AK:
可以发电的

网友AL(2008-01-17):
可以发,但是在定子上并电容,电压才会上升.

网友AM:
大家论了一同是否忘了一个主要问题剩磁从那来,是否应该用电瓶给电机冲一下电。

网友AN:
可以,但是电压不是很稳定,

网友AO:
可以发电,但它的控制是个令人生畏的问题,玩玩是可以的,实用价值是没有的。

网友AP:
学习了!
中国电力技术网

网友AQ:
那发出的电 电压电流功率等有什么特性啊?如何定量分析啊?

网友AR:
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中是没意义的

网友AS:
如果在定子绕组的出线端子上接上三相电容就会产生一个容性电流,容性电流的磁场和电机磁场方向一致,对电机磁场起增磁的作用!

网友AS:
如果不并电容,感性电流的磁场与电机磁场方向相反,起去磁的作用,这样电压无法建立;

网友AT:
当然能了,我原来还试过人推动永磁同步曳引机的曳引轮,电压还不低,100多伏

网友AU:
可以发电,十年前我跟我师傅做过,不过那时候太小,不明白是什么道理,今天终于学了些

网友AV:
不能,虽说有剩磁,但磁场太弱,发出的电能很小,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AA:
可以,我家以前都用电动机浇地,不过需要并个电容

网友AW:
鼠笼式的不行。

网友AX:
不仅理论上可行,实践中好多用柴油机带动电机发电的.
说不可行的,理论都没学好,基础跟差.
说理论可行,实践可能不行的,那是少见多怪!
说亲眼见过和实际改制过的,是真正的实践者!!大力支持!

网友AY:
能发出电来,我 在做电工是给人家做过,在船上用来电鱼,开始发不出电来的话,要街上电现转一会,以始转子有剩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