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推荐三相调压模块,控制电炉用

楼主(2006-05-15):
请推荐三相调压模块,控制箱式电炉用

网友A:
加热炉负载加热方式?是用阻性负载加热(电阻丝、电阻带、辐射管等)还是感性负载加热(硅碳棒、硅钼棒等)?
了解不同加热负载方式后可以设计采用不同加热控制方式处理,移相控制或者过零控制!关于具体控温仪表及模块就很多了!

网友B:
根据箱式电炉负载,阻性还是感性?加热硅碳棒、硅钼棒?加热元件的接线方式,三相三线制还是三相四线制电阻丝?
我公司有AI-JK6型三相移相调压模块。(适用三相三线制,适合阻性及感性负载,缺相检测及报警,软启动及电流反馈输入)
如有需要请联系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这类产品较多.我用过宇电的温控表配触发器,效果不错.根据不同的负载特性,加热控制方式,接线方式,可选择AIJK3或AIJK6触发器.你可找宇电技术部帮你选型.www.yudian.com

网友D:
首先要确定负载是阻性还是感器的,然后再确定负载的接线方式(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再根据你的负载功率选择一个三相可控硅模块组件,按接线图布线就可以.我公司有生产,可以全套提供.
智盛仪表--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是专业生产温度仪表的,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看看,www.zsyb.com,必有一款适合您.可来电,我可以向你推荐一款比较实用的温控仪,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029-85255937,韩志坤.

网友D:
不好意思上面写错了,应该是"首先要确定负载是阻性还是感性的".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www.zsyb.com.
029-85255937,韩志坤.

网友E:
推荐宇电AI-JK系列,确定负载接线方式和特性,如果是阻性三相四线 选用AI-JK3 如果是三相三线选用AI-JK6。

网友F(2006-07-21):
我有台张力控制电机(带减速机),采用调节三相交流电的触发角调节电压的,开环控制.不知能否直接用三相可控硅调压模块代替

网友G:
电炉炼钢变压器二次测大电流的测量工具---英国罗氏线圈,对应输出4-20ma或-5---+5v交流,精度1%,相位差小于1度,可以查看http:\\wwww.jpu.com.cn

网友H(2006-08-29):
使用电力调整器就很方便了,多种规格适用纯电阻式,IR/UV灯管,变压器感抗负载等,定用符合你的应用场合!一体化成型设计,你直接接电就好! 铭圣电机 www.mins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