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积算仪功能

楼主(2006-05-15):
要求是:带24V馈电,脉冲信号输入,有定量控制(就是蒸汽通过一定量时,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能自动清零重新计量),当低于一个频率值时,不显示流量.不知有没有这样的仪表.

网友A:
有的。 我们代理的美国红狮产品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21-54807896 侍13370269729
PAX系列
CUB5系列 以上两款都可以满足要求。不仅可以显示累计流量,还可以显示瞬时流量。但是,pax系列功能更加强大。

网友B:
你所需要的是批量控制流量积算仪。 你可采用宇电AI-708HI2L4型是专业用于批量控制的,频率信号输入,开关量输出控制电磁阀。(附图)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我公司有这样的产品,而且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定做
有兴趣可和我联系
010-62562764
www.kltc.com.cn

网友D:
我公司有产,重庆为华仪表有限公司,023-68219400,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WDQ100
流 量 积 算 仪

WDQ100智能流量积算显示控制仪是一种流量指示、累计和流量控制仪表。采用高性能单片微处理器(MUC),同时运用电擦改写数据存贮器(E2pROM)、看门狗(Waichdog)电路等先进技术,配合高分辨率A/D转换器,增强产品可靠型。
广泛应用于电站、石油、化工等行业的过程控制领域。
■ 特  点
四位瞬时流量显示、七位累计流量显示、六个发光二极管指示仪表工作状态。配接各种差压类流量传感器、压力型流量传感器、线性流量传感器等信号输入供用户在使用中任意设定。支持外部数字量输入信号,对累计值启停和清零。支持手动或自动打印功能。
■ 主要技术指标
● 输入信号:
输入通道1
流量信号 输入通道2
压力补偿 输入通道3
温度补偿
1~5Vd.c 1~5Vd.c 标准热电偶、热电阻及标准信号
4~20mA 4~20mA
特殊信号可定制 特殊信号可定制
● 输出信号:隔离4~20mA d.c输出
● 报警输出:Do1上限超限信号;继电器触点Do2下限超限信号;继电器触点
● 显示切换:M补偿流量/F测量流量/P补偿压力/T补偿温度
● 小信号切除:当输入信号低于设定值不累计
● 报警输出:可设定流量上下限
● 打印功能:可与打印机直接连接,自动打印
● 通讯方式:接口标准RS485
● 功    耗:≤5W
● 安装方式:盘装

WDQ200
流 量 积 算 仪

WDQ200智能流量积算显示控制仪是一种流量指示、累计和流量控制仪表。采用高性能单片微处理器(MUC),同时运用电擦改写数据存贮器(E2pROM)、看门狗(Waichdog)电路等先进技术,配合高分辨率A/D转换器,增强产品可靠型。
广泛应用于电站、石油、化工等行业的过程控制领域。
■ 特  点
可同时对2组不同的流量信号进行温度、压力补偿。支持手动或自动打印功能。
■ 主要技术指标
● 输入信号:
输入回路 输入通道1
流量信号 输入通道2
压力补偿 输入通道3
温度补偿
回路1 1~5Vd.c 1~5Vd.c 标准热电偶、热电阻及标准信号
4~20mA 4~20mA
特殊信号可定制 特殊信号可定制
回路2 1~5Vd.c 1~5Vd.c 标准热电偶、热电阻及标准信号
4~20mA 4~20mA
特殊信号可定制 特殊信号可定制
● 显示切换:M补偿流量/F测量流量/P补偿压力/T补偿温度
● 小信号切除:当输入信号低于设定值不累计
● 打印功能:可与打印机直接连接,自动打印
● 通讯方式:接口标准RS485
● 功    耗:≤5W
● 安装方式:盘装

网友E:
这个找我啊,不就是切小吗?550就够了   010-51657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