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5-15):
我有一ATV28变频器能启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报警“SCF“,不知何故,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检查电机和电缆绝缘,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B(2007-08-12):
 施耐德ATV28变频器OPF故障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C:
路小姐的电机缺相

网友D:
启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报警“SCF“,如果电机和电缆没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接线端子的问题.我遇见过几次了.

网友E(2007-11-08):
Altivar 28变频器(拖动一台4KW的马达)输入端和0.5KW鼓风机并联在一起,如果先开鼓风机再启动变频器则机器运转正常,如果先启动变频器再开鼓风机则空载报OCF(过电流)故障,三相电源375±5V,马达绝缘好无堵转.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难道施耐德的变频器耐不了小幅的电压波动?

网友F(2011-04-07):
我有一ATV71变频器,400KW,带250KW电机,变频器一上电,就出现报警“BUF”,导致无法优化,不知何故,请各位高手朋友指教?谢谢!!!电话:1873156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