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 Logix 的冗余问题

楼主(2006-05-15):
我今天将一套Control Logix 系统的Primary CPU 的电源断掉,系统切到Secondary cpu 上,但将其重新上电时,却无法进入sychronize 状态,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描述的太简单,希望详细表述才能分析原因。

网友B:
下电前状态正常吗

楼主:
是这样的:
起先,两个cpu的keyswitch 均处于remote run状态,我将primary cpu的keyswitch 切换到program,结果你们可能都猜到了,就是系统停掉了,在将secondary cpu 切换到 run,系统恢复,但原来的primary cpu就是到不了sychronized 状态,断电再重新上电也不行。controlNet 模块上有cmpt的代码。 从rslogix5000 上访问此cpu,显示处于program状态。

网友B:
呵呵,有点乱了.我建议你从头开始,进行WORX规划,一步一步按步就班的再组一遍网络!

楼主:
To Kevindby:
谢谢!一套停车系统,只能有机会在搞了。

网友A:
从你的描述中感觉你的从处理器没有运行,你把它的keyswitch 打到运行位置看看,正常的冗余系统你是没有办法用rslogix5000 上访问此从处理器的。还有一个问题,你的此套系统有没有正常工作过,主从处理器有没有切换过?在此顺便提醒一下各位,系统调试好后一定要记得把keyswitch 打到运行位置。

楼主:
To 冯中舞者:
 你说的很对,从处理器没有运行,即使降keyswitch 打到run也没用,或者将冗余的处理器down掉,单独给此处理器上电也起不来。
顺便说一句,这套系统原来是正常的(从处理器显示synchronized)。切换倒是没有试过。(万一down掉,责任重大:))

网友C: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冗余上

楼主(2006-06-28):
To 一清风:
 你是怎么判断从一开始就没有冗余上的,是从将keyswitch打到program 上,系统down掉吗?愿闻其详。

楼主:
在下在此告知各位,SRM模块有一点问题。此故障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D:
这种情况首先推断是硬件问题。

楼主:
To 尧子:
SRM 模块是有一点问题,但是是软问题,不用特别处理可以解决。

网友E:
我将primary cpu的keyswitch 切换到program,结果你们可能都猜到了,就是系统停掉了,在将secondary cpu 切换到 run,系统恢复.--------------------------------------------------------------这样可能吗?primary cpu的keyswitch 切换到program,然后将secondary cpu的keyswitch 切换到 run系统会恢复吗?不大可能吧?